[求助] 机顶盒的话如何想要做到好的保护效果呢?盗版和身份验证之类的

楼主(2021-05-17):
机顶盒的话如何想要做到好的保护效果呢?盗版和身份验证之类的

网友:
试试凌科芯安的LCS加密芯片吧

网友:
加密芯片是什么?有啥作用,是主控吗?

网友:
哈哈,上面的是不是百度了啊,这么专业

网友:
数据加密拉,身份验证拉,程序保护拉都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吧,用密钥加解密数据吧

不一样的,如果是盗版,那么还是要对程序进行防护,凌科芯安做得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如果是盗版,那么还是要对程序进行防护,凌科芯安做得挺不错
...

我得看看这家到底是啥情况了

楼主:
回到主题,如何保证安全呢,是不是用了加密芯片就行呢?

网友:
肯定不是,方案同样重要,有好的武器,还要有好的战士才能用得起来嘛

网友:
这么说的话,好像很高端的样子嘛

网友:
防盗版来说,必须能对程序进行直接防护才行,因此能够将程序移植到加密芯片中的方案才好,凌科芯安确实是做得最好的

网友:
有个问题,国外和国内的加密芯片哪家好呢?

网友:
这你还真错了,国内的方案更多样化,安全性好

网友:
好好好,实践出真知,试试比较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