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谁能直观说一下巴克豪森判据和奈奎斯特判据的区别吗

楼主(2021-05-17):
有谁能直观说一下巴克豪森判据和奈奎斯特判据的区别吗,望大神指点!

还有就是巴克豪森判据的相位条件和幅度条件都满足时系统会震荡还是满足一个系统就可能振荡?
我看书上是两个都满足时系统才会振荡,但是好像实际电路满足了一个就可能会振荡?

网友A:
巴克号森判据是震荡的必要条件,满足巴克号森判据,系统可能震荡;
奶全斯特判据是稳定的充分条件,满足奶全斯特判据,系统一定稳定;

网友(2024-10-08):
引用 网友A:
巴克号森判据是震荡的必要条件,满足巴克号森判据,系统可能震荡;
奶全斯特判据是稳定的充分条件,满足奶 ...

巴克豪森判据是振荡的充分条件,奈奎斯特判据是稳定的充要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