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HCELL问题

楼主(2021-05-17):
想请教论坛里面的大牛帮忙解答一下hcell的逻辑问题。
对于相同的一个顶层cell,我不加hcell就可以跑过LVS,加上hcell就会报错,但有的顶层就没有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hcell的计算逻辑是什么呢?感谢。

网友:
先确认一下版图和线路的cell是不是存在大小写的问题!

网友A:
hcell是用来声明版图的哪些模块和电路的哪些模块是一一对应关系,主要用于LVS做层次化检查。就是一个黑盒子,顶层只要你的port信息,内部的不管你如何,只要你保证和Port相关的没有问题就好了

网友:
hcell格式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网友B(2021-10-25):
引用 网友A:
hcell是用来声明版图的哪些模块和电路的哪些模块是一一对应关系,主要用于LVS做层次化检查。就是一个黑盒子 ...

你好我我想问一下   hcell这个文件都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我想问一下   hcell这个文件都是怎么用的呢

LVS/LPE在input哪里就有设置,配合LVS box使用

网友(2022-02-21):
加hcell报错说明有地方并没有完全按cdl(电路结构)接正确。 不加hcell只按顶层逻辑,无视下层BLK接错的..

网友C(2022-07-17):
你好,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8楼说的对,hcell报错就是连接错了。比如一个模块是pin是0,1,2,3,和他相连的模块你用3,2,1,0不加hcell一般是过得,但是实际和电路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说的对,hcell报错就是连接错了。比如一个模块是pin是0,1,2,3,和他相连的模块你用3,2,1,0不加hcell一 ...

仔细检查了报错,连接没有问题,结果里认的net有问题,另外flat跑没有问题,很奇怪

网友(2023-03-02):
那这样来看的话,check LVS ,必须加上hcell, 不然有可能出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说的对,hcell报错就是连接错了。比如一个模块是pin是0,1,2,3,和他相连的模块你用3,2,1,0不加hcell一 ...

有些不理解,hcell是强制对应电路与版图的模块,不加hcell理论上要比加hcell更严格吧?

网友:
应该是LVS设置不对,或者就是下面的用虚拟连接类似的操作、

网友D(2023-04-25):
引用 楼主:
8楼说的对,hcell报错就是连接错了。比如一个模块是pin是0,1,2,3,和他相连的模块你用3,2,1,0不加hcell一 ...

这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四输入nand这种,abcd四端随便接,都不会报错。你在lvs option设置一下,abcd四端就不可以随便接了。hcell类似。使用hcell后,两个cell连接必须严格按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