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怎么设置输入输出阻抗

楼主(2021-05-17):
CADENCE 怎么设置输入输出阻抗

网友:
在analoglib库中调用port,把port属性中的阻抗设置成自己想要的值,用port作为信号输入。
如果是想知道自己设计的电路的输入阻抗,最好画等效电路,用公式大概算一下。仿真时用S参数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