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er电平转换电路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21-05-17):
现在我在做io口的level shift设计,由于我是新人,有很多不会的地方,希望各位大佬能花点时间,不吝惜赐教。
设计level shifter需要考虑哪些问题了,我知道的有ESD问题,还有为了节省功耗应该怎么做呢?ESD保护是防止器件被反向击穿吗?

网友A:
先分析原理,几个管子真的能搞死人。。。。
其次,根据你的输入输出spec选择level-shift的架构,按照你贴的图是标准结构,暂不考虑输入输出有太大的范围要求。
常规level-shift需要考虑的东西不多:
1、上升下降时间的spec及上升下降的balance    2、delay大小    3、输出驱动的增强(后接反相器)   4、占空比范围
最重要的是PVT下的仿真,corner一定要仿全,原理上两个最差情况出现在     a.输入电压*0.9+输出电压*1.1+SNFP   b.输入电压*1.1+输出电压*0.9+FNSP    再加上温度
另外,你这种结构level-shift的弱驱动能力,注定它是不能见到PAD的,不需要考虑ESD。   ESD放到输出级去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原理,几个管子真的能搞死人。。。。
其次,根据你的输入输出spec选择level-shift的架构,按照你贴的 ...

好的,我再试一试

网友B(2021-11-01):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原理,几个管子真的能搞死人。。。。
其次,根据你的输入输出spec选择level-shift的架构,按照你贴的 ...

前辈,您可以推荐一下关于level shift的教科书吗,例如它的转换速率和负载电容的关系。我找了好多,包括大公司的也没有特别详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可以推荐一下关于level shift的教科书吗,例如它的转换速率和负载电容的关系。我找了好多,包括 ...

这东西太小众,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你去搜搜美国之类的专利他,那边比较多。负载电容只取决于输出点的电流大小,同样的架构,加大电流就能带载更大。
转换速率一个和尺寸大小有关,一个和架构有关,你能有电流源,就能做更高速的LV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太小众,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你去搜搜美国之类的专利他,那边比较多。负载电容只取决于输出点的电 ...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C(2022-07-09):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原理,几个管子真的能搞死人。。。。
其次,根据你的输入输出spec选择level-shift的架构,按照你贴的 ...

你好,怎么判断情况最坏的时候出现,是在什么电压和什么Corner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怎么判断情况最坏的时候出现,是在什么电压和什么Corner下呢?

原回答里不是写了吗:最重要的是PVT下的仿真,corner一定要仿全,原理上两个最差情况出现在     a.输入电压*0.9+输出电压*1.1+SNFP   b.输入电压*1.1+输出电压*0.9+FNSP    再加上温度
至于如何判断   看正负输出结点波形就行了,避免出现明显“缓沿”和“台阶”。

网友(2022-12-19):
谢谢,最近刚接触这个

网友(2023-04-25):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原理,几个管子真的能搞死人。。。。
其次,根据你的输入输出spec选择level-shift的架构,按照你贴的 ...

谢谢总结,很有帮助!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A:
原回答里不是写了吗:最重要的是PVT下的仿真,corner一定要仿全,原理上两个最差情况出现在     a.输入电 ...

您好,想请教一下 需要跑哪些仿真测试?我就进行了功能瞬态测试,其他测试不知道该怎么测?

网友D(2024-01-25):
引用 网友A:
原回答里不是写了吗:最重要的是PVT下的仿真,corner一定要仿全,原理上两个最差情况出现在     a.输入电 ...

速度越高的话,尺寸越大吗请问

网友:
用levelshifter需要仿真电压变化 对delay的影响

网友:
ESD的话就是和普通的stdcells 一样考虑就可以了 没别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速度越高的话,尺寸越大吗请问

肯定的。
不过这种常规的架构,最高速率也上不去,到Ghz基本就要fail了,频率再高就得换高速架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
不过这种常规的架构,最高速率也上不去,到Ghz基本就要fail了,频率再高就得换高速架构。
...

好的好的,请问你有高速架构相关的文献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好的,请问你有高速架构相关的文献推荐吗

没有高速架构的文献,可以去国内外专利网上找找,具体方式都是偏模拟放大的结构,使用放大支路,将低压域小幅值输入转换为高压域大幅值输出。

网友E(2024-04-07):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原理,几个管子真的能搞死人。。。。
其次,根据你的输入输出spec选择level-shift的架构,按照你贴的 ...

大佬,帮忙看下这个仿真结果,这个Level shift正常吗?

这个波形算是有明显的缓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帮忙看下这个仿真结果,这个Level shift正常吗?

如果你设计的是高速LS,从波形来看不太正常。
1、PVT没法覆盖整体性能,仅看到了基本的功能是正常的,没法正常使用

2、SF_NV_SLT_0 uphb曲线高电平有明显的减幅震荡,建议查找一下原因
如果设计的是低俗LS,输入降频下来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设计的是高速LS,从波形来看不太正常。
1、PVT没法覆盖整体性能,仅看到了基本的功能是正常的,没 ...

1.没法正常使用,还需要知道哪些指标才能确定可以正常使用?

2.工作频率只是52M,PLL CP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没法正常使用,还需要知道哪些指标才能确定可以正常使用?

2.工作频率只是52M,PLL CP里面的

1、指标:工作频率下PVT/MC仿真的LS输出占空比、上升下降时间、delay,满足这些性能即可,SPEC根据项目需求定,够用就行

2、工作频率只是52M,那你输入就给52Mhz的方波信号跑仿真就行了,你的图中给一个0.1ns的下冲glitch是想模拟LS面对glitch的情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指标:工作频率下PVT/MC仿真的LS输出占空比、上升下降时间、delay,满足这些性能即可,SPEC根据项目需 ...

0.1ns是模拟PFD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0.1ns是模拟PFD的输出

速率太高用LS不靠谱,建议考虑PFD做在高电压域,想同电压域不需要L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率太高用LS不靠谱,建议考虑PFD做在高电压域,想同电压域不需要LS

高速LS后仿能仿出来问题吗?

网友(2024-05-14):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原理,几个管子真的能搞死人。。。。
其次,根据你的输入输出spec选择level-shift的架构,按照你贴的 ...

谢谢!学到了

网友(2024-07-02):
引用 网友A:
先分析原理,几个管子真的能搞死人。。。。
其次,根据你的输入输出spec选择level-shift的架构,按照你贴的 ...

网友(2025-06-10):
引用 网友E:
0.1ns是模拟PFD的输出

你做PFD的哦,本身频率也不到100MHz,感觉考虑脉宽占空比就可以了吧。脉冲宽度是和相位有关的,再就是考虑鉴相死区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请问有做VCO出来的LEVEL SHIFT吗?就是高速的有什么架构吗?

网友(2025-09-22):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太小众,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你去搜搜美国之类的专利他,那边比较多。负载电容只取决于输出点的电 ...

您好,您提到的去搜索一下美国那边的专利,有什么途径可以搜索到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设计的是高速LS,从波形来看不太正常。
1、PVT没法覆盖整体性能,仅看到了基本的功能是正常的,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