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AD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1-05-17):
想请教大佬带有施密特触发器的PAD和不带有施密特触发器的PAD有什么区别呢?
不带施密特触发的PAD的电阻使能如何赋值呢?

网友:
1、区别在于有没有施密特触发,有些PAD的施密特触发是有单独的控制端可以关掉或者打开的。至于施密特是否需要,看你系统需求。
2、查看IO document,上面有真值表和性能说明

网友:
带施密特触发器的PAD能滤除抖动

网友:
另外一个就是带施密特触发的能减少中间区域时间,有助降低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