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skill语言实现在cadence virtuoso中调入如下图的symbol,将其输出连接到电路中确定的坐标

楼主(2021-05-17):
(图片)

楼主:
求大佬们给点思路

网友A(2021-07-19):
obj=car(geGetSelSet())     ;选中symbol
symbol=dbOpenCellViewByType(obj~>libName obj~>cellName "symbol" "" 'r)
pin=setof(x symbol~>shapes x~>lpp==list("pin" "drawing"))  ;获取所有的pin
term_name=pin~>net~>name  ;获取pin名字
pin_center_in_symbol=mapcar('centerBox pin~>bBox) ;获取各个pin 的中心
pin_center=dbTransformPointList(pin_center_in_symbol  obj~>transform) ;将 pin 中心坐标转换为当前曾的坐标,这就是你要连线的起始点

连线参考这个命令
wire=car(schCreateWire(cv "draw" "full" list(start_point end_point )  0.0625 0.0625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car(geGetSelSet())     ;选中symbol
symbol=dbOpenCellViewByType(obj~>libName obj~>cellName "symbo ...

感谢您的回答。现在有两个问题:1.生成的线是一条斜线。2.如果更改坐标继续连线,前一条线还是存在。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obj=car(geGetSelSet())     ;选中symbol
symbol=dbOpenCellViewByType(obj~>libName obj~>cellName "symbo ...

感谢老哥,真的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现在有两个问题:1.生成的线是一条斜线。2.如果更改坐标继续连线,前一条线还是存在。

...

老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跟我好好讲讲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obj=car(geGetSelSet())     ;选中symbol
symbol=dbOpenCellViewByType(obj~>libName obj~>cellName "symbo ...

感谢大佬,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很有用

网友(2024-02-27):
非常有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