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全部是一样的

楼主(2021-05-17):
各位前辈小弟最近在学习蒙特卡罗仿真,按照教程做了一个反相器阈值的蒙特卡洛仿真,但是为什么所有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啊...仿真设置和结果在图里,希望前辈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网友A:
mc仿真一般使用ade xl来跑吧

网友B:
需要用mc的model进行仿真,不是tt,ff,ss

网友:
emm  感觉原因应该在于你没有用 mc 的器件去仿真。用的是TSMC 的工艺吗?你试一试把用到的PMOS和NMOS改成带 _mis 后缀的器件吧

网友C:
进行MC仿真应该要选 MC 的器件吧?把PMOS, NMOS改成带 mis 后缀的器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行MC仿真应该要选 MC 的器件吧?把PMOS, NMOS改成带 mis 后缀的器件试试

工艺库里没有带.mis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mc的model进行仿真,不是tt,ff,ss

是用的mc,不用的话都跑不起来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仿真一般使用ade xl来跑吧

我看了一些教程上就是这样做的...也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改成mos_mc试一试。
不同的工艺库的mc库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比如tsmc工艺的失配模型文件叫做 mc,而smic工艺的失配模型文件叫做mos_mc,每个工艺具体叫什么需要看手册的。

网友D:
楼主改成mos_mc试一试
不同工艺的失配模型库名不一样的,具体是什么需要看手册

网友C:
如果没找到 mis 后缀的,可能这个pdk不是这样命名的。
可以看看 pdk 的 releasenote ,一般mc的器件会有个后缀标识,比如楼上说的 mc 后缀。
或者你直接搜索 pmos,看看都有哪些带后缀的,其中应该有专门用来做MC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找到 mis 后缀的,可能这个pdk不是这样命名的。
可以看看 pdk 的 releasenote ,一般mc的器件会有个 ...

好的感谢感谢,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成mos_mc试一试
不同工艺的失配模型库名不一样的,具体是什么需要看手册 ...

好的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E(2021-11-02):
楼主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解决了,在计算器里输入公式的时候点成了wave,应该选后面vt一系列的

网友F(2021-12-2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计算器里输入公式的时候点成了wave,应该选后面vt一系列的

能具体分享一些修改的地方吗,我也碰见了一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G(2022-07-10):
引用 网友F:
能具体分享一些修改的地方吗,我也碰见了一样的问题。谢谢!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10):
楼主你好,方便把你说的蒙卡教程发一下吗?我现在在仿TSMC工艺的MIM,但是没有后缀mc或ckt等蒙卡器件,不知你当时是选用哪种器件仿的蒙卡呢?

网友(2024-06-2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计算器里输入公式的时候点成了wave,应该选后面vt一系列的

楼主能不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换库了

网友:
DC 扫码不要设置1k点数,选择自动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