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防止工具在routing阶段乱走线?

楼主(2021-05-17):
PR小白,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在CTS阶段工具的走线是正常的,routing后一部分cell的信号线会绕远路,从pad和core区域之间的缝隙中走线。(工具会用库里最大的buffer驱动一段超长的线去向一个最小的buffer,但线delay还是很大)
我尝试过:
添加guide buffer 引导工具走线(这也是我现在用的解决方法)
在core区域外覆盖全图层的routing blockage。但这样做后会出现信号线横跨macro直连到pad的情况 (我的macro上也打了routing blockage)
opt里设置maxlength。 但这似乎是个软规则,实际并没有起作用。

现在没有头绪,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1-07-10):
routing blockage 是软规则,实在不想让某部分走线,可以打电源层在上面。绕完线再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