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高压管与低压管相连接时,要注意什么规则

楼主(2021-05-17):
版图高压管与低压管相连接时,要注意什么规则

网友A:
用top metal,避免寄生场效应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op metal,避免寄生场效应管导通。

他总是报这个体错误  ,外边那个保护坏能当体用吗? 我这图上就把保护坏当体来连,然后报错这样的

网友:
如题,高压管接低压管,信号源已经降为低压管可承受的低压域后接入低压。注意不要跨接其他真正的高电压域信号,导致寄生耦合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

网友:
电压不同时,metal space间距要求会不一样,建议可以连线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