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做反相器原理图的画线连接时,想以两个mos的D端中点作为起始点为什么总报错?

楼主(2021-05-17):
如题,skill小白刚开始上手,想用SKILL做反相器原理图的画线连接时,用schCreateWire函数画线。在选择起始坐标的时候,想以两个mos的D端中点作为起始点,嵌套了一个centerBox函数,为什么会报错?但是我单独使用centerBox函数获取端口坐标的时候确实正常的??

嵌套之后出现问题

嵌套之后出现问题

只用centerBox是没问题的

只用centerBox是没问题的

楼主:
getPinCoord函数是我自己定义的一个获得器件端口坐标的函数,求助求助!!!!

网友A:
centerBox多加了一个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nterBox多加了一个括号

可以详细说说时哪个括号嘛?我在运行的时候没有括号方面的报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nterBox多加了一个括号

去掉括号之后运行可以了,想请教一下这是问什么呀,list嵌套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里面的list不能再用括号括起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括号之后运行可以了,想请教一下这是问什么呀,list嵌套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里面的list不能再用括号 ...

因为 Skill 是基于 Lisp 语言的,增加了类 c 语法的支持,也支持 Lisp 的 “前缀表示法”。

Lisp 语法就是这样 (func arg1 arg2 ...)

类 c 是这样 func(arg1 arg2 ...)

你的写法 (centerBox(...)) 两边多了一个括号,这么一句就存在两种语法了,这样会把 centerBox(...) 的值作为func,因此报错提示没有 centerBox(...) 这个函数。

楼主:
所以正确的语法是直接centerBox(...)嘛,因为我刚看了一下我减少的是centerBox里面list两端的括号,具体如下,是仿真出来的表达式
wireOut2 = (schCreateWire cv_sch "route" "full" (list (centerBox (list (getPinCoord p18Inst "D" ) (getPinCoord n18Inst "D"))) (car (getPinCoord p18Inst "D"))+0.5cadr (centerBox (list (getPinCoord p18Inst "D" ) (getPinCoord n18Inst "D" ))))) 0.05 0.05 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正确的语法是直接centerBox(...)嘛,因为我刚看了一下我减少的是centerBox里面list两端的括号,具体如 ...

效果是一样的,因为list也是一个函数。只能说两个改法机缘巧合,效果一样。

网友:
哈哈 写好脚本第一步,语法格式要学会

网友(2022-06-13):
求获取坐标的函数

网友(2022-08-08):
求楼主整个skill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