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跑零延时没过,D触发器不在时钟沿与复位处跳变

楼主(2021-05-17):
上图分别对应端口信号和网表描述
crc为输出信号,其在红色标线后面跳变了,可此时的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都无效。按理D触发器只有当时钟沿或者异步复位有效时才跳变,这种情况有没有人遇到。

网友:
语文让描述不清,看不懂

网友A:
综合后应该cell有自己的延时,不算完全零延时吧?仿真选项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后应该cell有自己的延时,不算完全零延时吧?仿真选项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

感谢!问题最终解决了,跑的时候没有反标综合得到的sdf,最终原因是产生异步复位信号的代码有点问题,在crc跳变那里可能产生毛刺,虽然0延迟仿真没有显示毛刺,但仿真器还是会在那里复位(波形显示上复位信号没有毛刺,但是仿真还是给复位了),最终修改代码后重新综合,零延迟和加上sdf的都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