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 问题,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21-05-17):
LVS 问题,。如果选hierarchical模式会有许多cell对不上去,如果选flat模式,只剩下一个cell了。现在没有net的错误了,就剩下porpertyerrorflat模式50个错误,hierarchical模式28个错误),我观察好像是管子数量对不上。
下面的图是flat   turn off after translate 结果和具体错误。

file:///C:/Users/super/Desktop/pll_top_1.lvs.reportfile:///C:/Users/super/Desktop/pll_top.lvs.re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感觉是因为VPW 和 VSS  VDD 与VNW 没有链接。但是我已经定义全局电源了。
...

1,查看一下数字单元的netlist,先简单过一遍所有数字单元自己的LVS,这样保证hier跑的时候,你LVS的设置是合理的。一般这个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跑过一遍

2,数字单元如果是notap类型的,确认做数字的时候well tap合理的撒下去了,这个错误比较LOW,但新手容易犯错,尤其偏老的工艺,tap/tapless还都有的时候。

你说hier的时候,很多单元对不上,这个就不太应该,把hcell的cell list写全,如果1能过的话,这么强制对比较,应该能更容易查到问题。

楼主:
这是报告。

网友:
那你把底层cell做成box去run看看有没net错误

网友A:
1614版图少接了阿

网友B:
建议还是修改net错误,一般net错误查完之后,其它错误就消失了,比较一下这个端口所对应的版图和原理图上连接的所有的port

网友C:
是并联的管子没有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14版图少接了阿

这是数字的,少接怎么办?是我生成的版图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并联的管子没有合并?

我开始是这样猜的,也修改了LVS文件,发现错误没有少、

楼主:
我现在感觉是因为VPW 和 VSS  VDD 与VNW 没有链接。但是我已经定义全局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修改net错误,一般net错误查完之后,其它错误就消失了,比较一下这个端口所对应的版图和原理图上连 ...

非常感谢,我也对一下PORT,但是数字的只有网表,没有原理图。

网友:
最好Port先对应上,否则net很容易对应错,特别是很对称的电路。(个人直觉LVS先匹配Port)

网友:
像是global net的问题: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YES试一下看看

网友:
先找线,看layout里面(+1)的,比较方便好解决

网友:
看stdcell 是nf 啥的,估计是设置的问题,先把数字跑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