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smic40工艺跑LVS M7label不能识别

楼主(2021-05-18):
跑LVS的时候M7、M8打的label不能识别,其他相同的结构用M1-M6打的label都识别出来了,看了下走线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smic一般都是m7 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一般都是m7 label

谢谢,改成label还是没被识别出来,主要是别的线用m1-m6打的都被识别出来了,不知道m7m8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B:
可能LVS文件没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改成label还是没被识别出来,主要是别的线用m1-m6打的都被识别出来了,不知道m7m8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

是不是不支持M7

网友:
记得SIMC 最上层金属用的是TM1 T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LVS文件没改吧

谢谢大侠,一开始我还不太确定,翻了下lvs文件没找到
听了您的回复我仔细看了下lvs文件里有#DEFINE TOPMETAL,一开始是7,我现在改成10就好了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2-04-3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一开始我还不太确定,翻了下lvs文件没找到
听了您的回复我仔细看了下lvs文件里有#DEFINE TOPME ...

你好,楼主!我是提loading的时候想把顶层金属由M4改到M6,rule里面有define这条语句,但是改完(4--->6)感觉没效果,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行别的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