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vpulse的设置

楼主(2021-05-18):
如何用vpulse实现输出如下的电压脉冲:0-10ns电压为0V,10-20ns电压为0.5V,20-25ns电压为0V,25-40ns电压为-0.5V

网友:
可以试试用两路vpulse或一下

网友:
用vpwl可以输出这个波形

网友:
pwl来实现或者两组vpulse

网友:
两个vpulse叠加。

网友:
我喜欢用vbit

网友:
vpwl来产生

网友A(2023-04-10):
借楼:要输出500MHz时钟如何用vpulse啊

网友(2023-10-30):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后怎么实现的?

网友(2024-01-12):
话说有后续吗?要产生不是方波的激励源,是怎么做的?比如:0-10ns 0.9v ;10ns-30ns 0v  ;30ns -40ns 0.9v;40ns-50ns 0v.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A:
借楼:要输出500MHz时钟如何用vpulse啊

period 设置为1/500M,然后其他的自己看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