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输出必须定义为reg类型呀?如何帖子中的语句。

楼主(2021-05-18):
我想要实现下面的语法。但是输出要求是reg类型
assign o_data_time_rd_addr = (CntNum == Op_cnt) ? data_time_rd_addr : NextOpAddr;
改为
可以吗?

网友:
并没有规定输出必须是reg啊

网友A:
第一个是wire吧,第二个是reg。你说的是赋值左端的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wire吧,第二个是reg。你说的是赋值左端的变量吗?

对的,我想把第一种改成第二种,不是说必须要用reg做输出吗?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
输出也可以是wire型,比如直接assign出来的一些数据,只是说在特定语法里面,比如赋值语句,左边必须是reg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想把第一种改成第二种,不是说必须要用reg做输出吗?有这种说法吗

...

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B:
是不是含义弄错了?
如果单指语法,assign需使用wire;always块不论阻塞还是非阻塞,都是reg。
如果指代码风格,有的要求某些module必须是reg-in和reg-out,这里的reg是指always非阻塞赋值。
你的always块里使用了if (!i_rst_n),这是典型时序电路中复位的写法,使用always非阻塞赋值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含义弄错了?
如果单指语法,assign需使用wire;always块不论阻塞还是非阻塞,都是reg。
如果指代码 ...

主要是代码风格,我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好像是使用reg驱动能力会更强些,所以一般的IC设计中要求是用reg作为输出驱动能力会更强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代码风格,我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好像是使用reg驱动能力会更强些,所以一般的IC设计中要求是用reg作为 ...

为满足时序要求,会插拍保证reg-out。如果想插拍,不必要非改成下面的写法,在第一种写法的基础上,增加一个always块插拍即可。o_data_time_rd_addr_reg <= o_data_time_rd_addr;
o_data_time_rd_addr_reg为最终的输出。
一般代码风格,是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分开,时序逻辑只完成打拍功能。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概念还是弄混了。。你例子的wire变reg其实是语法上的,删除第二个写法复位清功能,两个写法的电路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想满足时序要求的reg out,就是在插拍,使用时序电路非阻塞赋值才叫reg out,而不是组合逻辑中的reg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概念还是弄混了。。你例子的wire变reg其实是语法上的,删除第二个写法复位清功能,两个写法的电 ...

嗯嗯,谢谢您,明白了,就是写法上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要实现reg-out其实就是只有使用时序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满足时序要求,会插拍保证reg-out。如果想插拍,不必要非改成下面的写法,在第一种写法的基础上,增加 ...

大概明白啦!!谢谢您刚刚入职,有些问题不太清楚

网友B:
如果是刚学习verilog的学生,你这个问题就是蛮好的问题。如果是入职工作,可能就得快速补补RTL设计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刚学习verilog的学生,你这个问题就是蛮好的问题。如果是入职工作,可能就得快速补补RTL设计知识了。 ...

嗯嗯,本科才出来,趁着读研的空挡时间,刚刚参加实习,加油多学习!!感觉很多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