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复平面向量分析正弦波的相位噪声问题

楼主(2021-05-18):
我认为一个理想正弦波A cos wt可以被理解为复平面上面两个角速度互为相反数的等幅旋转向量的矢量和,因为其虚部永远是相反数,因此其矢量和永远是纯实数。那么问题来了:
假设在在相位为45度时刻,系统被注入了一个冲击V,那么由于V是纯实数,所以可以认为这个一个平行于实轴的向量,那么向量合成一定会造成此时的合成向量的瞬时相位小于45度。我们可以认为这个V引入了一个负的相位抖动。
但是,如果我们将注入的冲击冲击V写为两个向量(V+1000Vj)和(V-1000Vj),并将这两个向量分别与正w向量和负w向量做向量合成,那么合成向量的瞬时相位显然是大于45度。
为什么同样一个V的冲击,注入到同样的理想正弦波中,造成的相位偏移是不同的呢?

楼主:
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

楼主:
hajimiri 的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中的附录中提到了ISF的求解方法,提到了对于一个向量X加一个扰动▲x,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实际增加的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