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DRC时,使用area验证时,验证的版图消失了

楼主(2021-05-18):
DRC时origin也出现错误(origin处没有版图)

网友A:
首先,你真的有一个cell名字那么长的ce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真的有一个cell名字那么长的cell吗

有的,有建设性的思路或解答吗,不然我要去你家干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有建设性的思路或解答吗,不然我要去你家干饭

你起名字也太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起名字也太奇怪了

那个cell是点亮那个错误时弹出来的,本身自己并没有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cell是点亮那个错误时弹出来的,本身自己并没有建

那就不要管,先去把你能改的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管,先去把你能改的改掉

我能改的都改掉了,其他的是密度的错了

网友:
你这个cell像是M3_M4的via,转gds是生成的。在Calibre drc的界面中,在左侧点开Outputs那栏,将Output cell errors in cell space关掉试试看。

网友B:
目前还没能懂你的意思,是版图内容消失了?还是drc没能准确的跑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能懂你的意思,是版图内容消失了?还是drc没能准确的跑到位?

使用area功能会导致版图文件的丢失,连同同名cell下的所有文件,symbol,schematic等一起丢失,不使用area就正常。贴出来的那个错误是否与这个问题有关,我也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就贴出来了

网友:
是不是跳到底层cell了?

网友:
把你左上角那个笔记本带太阳的图标取消选中试试呢?

网友:
你确定你有这个版图???你去这个library能找到这个版图么,打开单独跑drc试一试。

楼主:
情况是在我同事兼师父上发生的,那个cell并不存在,只是点亮那个错误时会跳出打开该cell的弹窗。这次我drc已没有这个错误。(layout连同cell消失应该和该错无关。)
上图是我刚刚drc使用area功能时该图时的log。(我没有编辑权限,所以版图也没有消失,只是layout页面闪退了)

网友C:
定位不准的时候一般都用flat来跑。 为什么用area跑,规模很大?

网友:
不排除软件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不准的时候一般都用flat来跑。 为什么用area跑,规模很大?

规模不大,只是在测试工艺文件规则,做了几个版本试错,就用了area

网友D(2022-02-23):
引用 楼主:
使用area功能会导致版图文件的丢失,连同同名cell下的所有文件,symbol,schematic等一起丢失,不使用are ...

麻烦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跪求

很简单,drc再也没有用过area功能,我感觉问题可能和我们的virtuoso是盗版有关

网友D(2022-06-09):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用了 stream in 把做drc生产的gds 导入了 还原版图  不然白画了 ,这个area 功能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用了 stream in 把做drc生产的gds 导入了 还原版图  不然白画了 ,这个area 功能是不稳定 ...

我最近换了个环境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你可以试试重装一下,换个版本。是用后缀为db的文件找回的吗,能找回就好

网友:
嗯嗯 ,通过db文件找回来了 就是导入后大部分在,有一个小部分的丢失,test这些图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