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降频后芯片的性能与设想的变化不符

楼主(2021-05-18):
目前公司有一款芯片在测试时出现问题,烦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

用的是TSMC 55nm工艺,工艺库的标准电压为1.2V,芯片 500M

1.2V时测试芯片的性能最好,在1.1V和1.3V时,芯片性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

调整derate 从5%到10%后,FF 出现hold violation SS出现setup violation,与设想相符。

在降频时,从理论上应该是高压时优化不明显,而低压时setup violation被修复,对性能优化明显

实际降频发现高压情况性能变好,低压情况则优化不明显, 这个与预想的正好相反。

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pt的结果基本上跟预想的一致,但是实际现象却正好对不上,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错误的可能在哪里?

网友:
假设温度不变,时钟频率降到足够低,所有的 setup violation 都消失,剩下的只有 hold violation。 理论上低温高压,出现 hold violation 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估计测试的时候是常温,hold violation 和电压是否还有这样的关系就难说了。 标准元库可能没有常温1.2V,1.32V的 .lib, 只能自己搭个电路在 Cadence 里跑一下了。

网友:
有一种可能,降频降压以后平均功耗大幅度变小,芯片内部温度降低,原来零界点的hold问题得不到改善或者变严重。说到底,还是感觉你们hold margin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