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麻烦指教一下噪声整形SAR ADC的MATLAB建模

楼主(2021-05-18):
各位大佬,麻烦指教一下噪声整形SAR ADC的MATLAB建模

网友A:
不知道你是需要怎么样的指导?是给你一个已经工作的code, 还是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不会?

楼主:
您好,前辈,可以给一个可以工作的code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需要怎么样的指导?是给你一个已经工作的code, 还是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不会? ...

您好,前辈,可以给一个能工作的code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前辈,可以给一个能工作的code参考一下吗?

这个很难了。。。如果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留言一起讨论

楼主:
您好,前辈,我现在把单纯的SAR ADC建模出来了,现在就要把整形部分加上去,我按照等效流程框图写了一下整形部分的程序,加上去没变化。就是不知道如何把更新后的冗余电压的加到后续采样后,比较器的输入端。

前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网上也搜了一下Sigma-Delta的建模,搜到的都是SIMULINK,是不是噪声整形SAR ADC的整形部分也得用SIMULINK去建模呀,在这一块卡了好久好久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前辈,可以给一个能工作的code参考一下吗?

前辈,您好!
       麻烦问一下,您的对于冗余电压的处理是用filter  这个函数吗

网友(2021-06-19):
引用 楼主:
您好,前辈,我现在把单纯的SAR ADC建模出来了,现在就要把整形部分加上去,我按照等效流程框图写了一下整 ...

上图啊

楼主:
图1是信号处理流程。图2是整形部分代码。代码,第37行Di是ADC输出转换后的十进制数,vx(i)  vd(i) 是冗余电压。随后将冗余电压处理(对应代码39-42行),43-44行是将当前输入与冗余相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1是信号处理流程。图2是整形部分代码。代码,第37行Di是ADC输出转换后的十进制数,vx(i)  vd(i) 是冗余 ...

你好,请问整形部分可以用simulink来建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了。。。如果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留言一起讨论

大佬,可以用simulink模块来建模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用simulink模块来建模嘛

理论上是可以。可是我更倾向于用code写,如果你的loop filter不是特别复杂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可是我更倾向于用code写,如果你的loop filter不是特别复杂的话
...

我看的这篇paper的框图看起来都挺复杂的,而且filter很长... ...主要是我之前简单的建模都没做过,哎太难了

网友C:
写code才是正路,simulink慢死了。实在不行做va模型更快。直接开口要代码,要么拿到的代码无用,要么拿不到。走有偿估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code才是正路,simulink慢死了。实在不行做va模型更快。直接开口要代码,要么拿到的代码无用,要么拿不到 ...

你好。图1是信号处理流程。图2是整形部分代码。第37行Di是ADC输出转换后的十进制数,vx(i)  vd(i) 是冗余电压。随后将冗余电压处理(对应代码39-42行),43-44行是将当前输入与冗余相减。
可以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2021-08-14):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整形部分可以用simulink来建模吗

用simlink建立的模型,可以加一下qq吗?我的QQ:1758771396

网友(2022-03-24):
引用 楼主:
用simlink建立的模型,可以加一下qq吗?我的QQ:1758771396

你好,请问你有建成功吗

网友(2022-09-13):
可以给点matlab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