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跨导放大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1-05-18):
要怎么设计一个OTA啊,确定用哪一种结构后,每个MOS的宽长比要怎么合理设置

网友:
这个可以先大致给个尺寸仿一下,看看性能哪里不够好就调整对应管子的尺寸。这样做比较快。
你也可以很仔细地分析,找到每个管子的作用和大小对电路的影响,再去仿真。不过最后都要靠仿真结果来检验设计的好坏。

网友(2021-06-22):
先设计静态工作点,然后进行单管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