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编写的理想DAC和ADC

楼主(2021-05-18):
请教一下各位,我这编写的18bit理想ADC和DAC,为什么输出被限制在1v,就是输入为0-3V的斜波信号,但是经过ADC和DAC后,输出到1V就成平线了,如下图这种情况

楼主:
上面是输出仿真结果图,图2是DAC的程序,图3和图4是ADC的程序,请大佬指教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因为你的Vref变量设的是1?

网友B:
vref是不是没设置,默认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Vref变量设的是1?

好像是默认的,我在网上找的程序,大哥,是不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是不是没设置,默认为1

请问大哥该怎么设置啊,我这是直接在网上找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哥该怎么设置啊,我这是直接在网上找的程序

在CDF里直接修改,看你的输入范围,你现在是3V,就将vref改为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DF里直接修改,看你的输入范围,你现在是3V,就将vref改为3V

大哥,你是说这两个吗,ADC的vref可以改,但是DAC的好像改不了,只能是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是说这两个吗,ADC的vref可以改,但是DAC的好像改不了,只能是1

你对比一下你两个verilogA里面的parameter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比一下你两个verilogA里面的parameter有什么区别...

额,大哥看出啥区别了吗,我看好像都一样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比一下你两个verilogA里面的parameter有什么区别...

谢谢大哥,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2-11-25):
DAC里面的Vref和Vtrans应该要对应吧,Vtrans是他的一半

网友(2023-08-12):
楼主18bit的ADC可以正常用了吗?我也遇到了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可以用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

网友C:
有人知道vtrans的设置吗,输入的值不应该是数字码吗,0/1或者是你输出数字码的电压,为什么这里vtrans设置成2.5呢,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知道vtrans的设置吗,输入的值不应该是数字码吗,0/1或者是你输出数字码的电压,为什么这里vtrans设置 ...

VDD/2

网友(2024-09-09):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问题解决了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是说这两个吗,ADC的vref可以改,但是DAC的好像改不了,只能是1

最后一行不就是改了吗?vref的参数变量是parameter real,就可以改,而且vref=1还是3只改变lsb是1/(2^18)还是3/(2^18),对整体代码来说根本没有逻辑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