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6input LUT只能实现32bit SRL? 为啥不实现64bit SRL?

楼主(2021-05-18):
SRL的大概结构如下:

6-input 应该可以到64bit呀?

为啥有一半的资源不用呢?

谢谢!

网友A:
假定你问的是Xilinx的LUT6吧,因为LUT6的结构如下图,摘自xilinx ug384:
LUT6是由两个共用A1:A5地址线的独立的LUT5构成的,并且有O6、O5两个输出,其中O6的输出结果由A6地址线选择两个LUT5之一的结果。
LUT6并不是一个6地址输入,64bits的RAM,所以它不能实现SRL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问的是Xilinx的LUT6吧,因为LUT6的结构如下图,摘自xilinx ug384:

LUT6是由两个共用A1:A5地址线的 ...

谢谢,我的确是问的Xilinx LUT.涨知识。
这种框图在7系列和Ultraedit系列的 CLB ug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