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的测试覆盖率如何确定?

楼主(2021-05-18):
Hi,各位大牛
今天我们公司一款芯片回片测试,项目经理问我DFT做了ATPG的test_coverage是多少?
我支支吾吾的答不出来,只能回答到“跑不同的case,覆盖率不同”
举个例子,如果我把fault_type设置为stuck,做SA测试,得到如下的测试覆盖率80%

如果我把fault_type设置为transition,做TR测试,得到如下的测试覆盖率34%

跑不同的ATPG脚本,测试覆盖率不同,现在质量管理这边要确认测试覆盖率,那如何确定测试覆盖率是多少?
我总不能说测试覆盖率因fault_type设置的不同和ATPG脚本的不同,从而覆盖率也不同吧?

楼主:
@kk2009 呼叫大神前来解答

网友A:
你可以回答DC scan 80%。AC  scan 34%。
其实AC scan基本上都是在dc scan里的,不过测试的方向不太一样。
不过你这个coverage是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回答DC scan 80%。AC  scan 34%。
其实AC scan基本上都是在dc scan里的,不过测试的方向不太一样。
...

感谢大牛的回复
在这个项目里面,有4个PLL时钟,我这边跑TR测试的时候,跑了四个case,每一个case中只pulse一个pll时钟来capture。
这四个TR测试的覆盖率是不同的

网友B:
你在ATPG自动测试向量生成时,为啥要限定错误类型呢?add_faults -all,不作限制让工具自动跑一批pattern出来,查看报告里的覆盖率和pattern数量,此时覆盖率一般都在百分之九十几。然后自己看报告分析,当覆盖率达到某一个节点时,比如96%,后面覆盖率的提高率远远低于pattern数量的增加量时,就可以认为这个覆盖率是性价比较高的点。后面覆盖率每增加0.1个百分点,需要的pattern数据很多,意味着测试时间成本的急速上升。此时,再回头在脚本里,设置set_atpg -coverage 96,工具就会按照96%的覆盖率目标,来生成测试向量了。这些工作时在芯片TO之前就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ATPG自动测试向量生成时,为啥要限定错误类型呢?add_faults -all,不作限制让工具自动跑一批pattern出 ...

感谢大牛的提点,我们项目是模数混合芯片,用了4个频率的PLL时钟,所以针对4个不同PLL时钟,设计了4个不同的transition测试用例,每个transition用例只pulse一个PLL时钟,做AC测试

网友:
你这覆盖率确实有点低,我们dc都要保证99%以上,毕竟低速时钟基本覆盖所有电路的固定故障,at speed的话也会保持在90%以上,建议你把option改成-all,当然检出率提高,pattern也会增加的,成本这些也高了,你自己衡量一个自己能接受的c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