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R产生的gap如何解决?

楼主(2021-05-18):
PR产生的这些会带来DRC问题的间隙怎么解决?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STD CELL的SITE是如何定义的?
Row SITE是如何定义的?
最小FILLER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 CELL的SITE是如何定义的?
Row SITE是如何定义的?
最小FILLER是如何定义的? ...

这是我的techfile.lef  .项目的标准单元高度为10.65。请问信息是不是不全,里面没有你提醒的Row SIte
和最小FILLER的信息

网友A:
你量一下STD Cell之间的空隙,是不是0.56的整数倍?
看一看你STD Cell Lib中的FILLER 类型最小的Size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STD Cell之间的空隙,是不是0.56的整数倍?
看一看你STD Cell Lib中的FILLER 类型最小的Size是多大 ...

缝隙不是最小到了0.09,但是我发现了每个STDCELL的坐标都是X是0.56的倍数,Y是10.65的倍数 ,这暗合了之前照片里的CORE SITE的信息,我试一试将0.56改成更小的数,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在LEF里找一下最小的FILLER。最小FILLER的宽度应该和site一致。
标准元宽度应该是site整倍数。
LEF里还有没有其他site符合上述规律?

网友:
这是routing之后的吗,删掉然后ecoRout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