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仿真轨到轨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2021-05-18):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现有一款轨到轨的运放,其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为(Vs-)-0.3V~(Vs+)+0.3V,单电源输入电压和供电电压都为5V,那就是说它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为-0.3V~5.3V。那请问这个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怎么通过仿真得以验证呀?不能通过接成跟随器的样子看输出是否在这个范围内跟随吧?
球球各位帮我指点一下迷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比如增益可以做成0.5,输入5.2输出2.6,这样去验。

网友B:
不能接成源随器,因为你的输出范围是:0~5V(极限值,已经忽略了Vds),你这个值反馈回来也比输入范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增益可以做成0.5,输入5.2输出2.6,这样去验。

请问怎么将增益做成0.5呀,靠外部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接成源随器,因为你的输出范围是:0~5V(极限值,已经忽略了Vds),你这个值反馈回来也比输入范围小 ...

是呢,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接去仿真验证这个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将增益做成0.5呀,靠外部电路吗?

对的,最简单就是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最简单就是电阻分压

好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