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量了一款芯片数模地之间电阻十几M欧姆?他们会是怎么隔离开的?

楼主(2021-05-18):
逆向了一款芯片,用的单n阱。18um工艺,我们的芯片出来DGND和AGND阻值只有十几欧姆,原版的芯片阻值却是十几MΩ。
衬底不是数模都是共用的吗?为什么他们的GND之间的阻值能那么大?
我们为了尽量隔离GND做的几个工作:
1.数模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不大10um距离;

2.cutcell隔开了不同GND,用了双向二极管接起来了
3.分别走线拉到不同的PAD上
4.拉了一条接AGND的p+保护环(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什么措施没做好吗?
还是有个高转低模块不小心有把衬底接了不同GND电位又放的太近导致衬底在那边导通了?

网友A:
大概人家使用的并不是单井工艺啊,所以D和A 的gnd可以完全隔离

网友B:
数字的衬底接触单独布线接模拟地就可以了

网友C:
有Deep Nwell 就可以

网友D:
我也觉得他们的两个地,一个是psub,另一个是做在Deep N-well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人家使用的并不是单井工艺啊,所以D和A 的gnd可以完全隔离

那如果是单n阱工艺,不加dnw,是不是怎么做也不会把衬底隔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他们的两个地,一个是psub,另一个是做在Deep N-well里的

加dnw的方式我还没有画过,只照着画过里边几个dnw的mos管,那请教下整体把数字或者模拟做在dnw里,是怎么做,用dnw层框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Deep Nwell 就可以

请教一下这个dnw应该怎么用?是这个吗?给数字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的衬底接触单独布线接模拟地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数字单独的DGND,模拟单独的AGND,分别拉到不同PAD上的,但实际好像没有用,衬底不是都是一个衬底吗?这样做理论上会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人家使用的并不是单井工艺啊,所以D和A 的gnd可以完全隔离

如果是单n阱,是不是AGND和DGND之间阻值很小是正常的?我们之前做的几款全都是阻值很小,量了国外的几款芯片,有的是隔离开的,有的也是阻值很小。可能是高精度,对噪声要求严格的会采取一定方法隔离吧,现在领导就觉得是版图的锅;

网友E:
应该是用DNW把数字隔出来的,layout上把数字整个都坐在一个大的DNW里,在DNW的边缘按DRC rule画上NW进行隔离,隔出一整块TPW用来做数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用DNW把数字隔出来的,layout上把数字整个都坐在一个大的DNW里,在DNW的边缘按DRC rule画上NW进行隔 ...

那如果是用nwell类型的guardring接电源,放在数模之间,能否达到隔离效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就是数字单独的DGND,模拟单独的AGND,分别拉到不同PAD上的,但实际好像没有用,衬底不是都是一个衬 ...

衬底是同一个,但是数字单元如果是标准库需要自己修改,把数字电路的Psub单独走线,不要和数字的nmos连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n阱,是不是AGND和DGND之间阻值很小是正常的?我们之前做的几款全都是阻值很小,量了国外的几款 ...

当然啊,都是在同一个Psub 上连接着,你怎么分开走线都不可能有多大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用nwell类型的guardring接电源,放在数模之间,能否达到隔离效果呢?
...

能起到隔离效果,但模拟和数字还都在同一个psub上,直观上看肯定没有用dnw隔效果好。

楼主(2021-07-01):
引用 网友E:
能起到隔离效果,但模拟和数字还都在同一个psub上,直观上看肯定没有用dnw隔效果好。
...

前段时间看了原版的版图设计,他们是把所有的衬底(数字部分、模拟部分、ESD mos)都接到AGND上,DGND只接了数字MOS的源极,所以芯片外部测量才显示GND隔离的那么好。

我们的IO是工厂提供的。那个ESD等内部模块的衬底都已经接在了源极上,然后合并到相应区域的地环上了,而且数字的衬底,PR那边已经做在了DGND上,不知道好不好改
不解决这俩问题,应该还是会短路,估计单靠加隔离环解决不了。

网友:
测下两个GND互相的击穿,正反对比,从电压猜测是否用了D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