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上电稳定时间怎么缩减呢?

楼主(2021-05-18):
搭了个二阶曲率补偿电路,带自启动电路的。启动时震荡时间过长,恢复时间都有接近15us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恢复时间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delay产生一个脉冲控制加一个额外的启动电路,往某些节点强制注入电流,稳定后该脉冲消失自动关闭启动电路即可。

网友B:
通常就是增加电流,你的相位裕度是不是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就是增加电流,你的相位裕度是不是不太够?

运放的相位裕度有55deg,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delay产生一个脉冲控制加一个额外的启动电路,往某些节点强制注入电流,稳定后该脉冲消失自动关 ...

受教了

网友(2022-10-05):
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个启动条件是什么,一般启动电路在快上电,比如10us ,会拉一下gate,然后输出充的很高,把启动电路关掉,EA 反应太慢,输出掉下去,启动电路再次开启,,如此往复几次,就起来了。

网友:
一般start Up pulse pmos gate nmos gate VBG 起来后关 ,start up RING 就你判断太快关start UP . 导致start up -> -> start UP .你可慢点关 startUP . 但须小心corner start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