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XL线都连上了,飞线怎么不消失

楼主(2021-05-18):
还有,用layoutXL在原理图点亮一根线,版图对应有白色边框显示,怎样修改才白框为其他颜色,如紫色或者橙黄色,使更容易看清

网友:
在display里边,改这几个层次的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
让那个飞线链接关系实时更新就可以了。window~Toolbars~options里面有一个带火的那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