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io cell 怎么例化?

楼主(2021-05-19):
问题背景:有个模数混合电路,主体数字,但是有个内嵌的ADC,现在已经综合了数字部分,但是需要手动改网表把adc 加进去,为了后端布线。
有个问题,一般数字的io cell ,直接例化。
但是模拟的io cell  是怎么放在网表上呢?从文档看,模拟IO 没有和数字那样可以例化的逻辑,只有名称。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像这样,PANA1APR(.PAD(netName)); 看不懂,就去看下库里带的.v,里面有模拟io的module定义。

楼主(2021-07-02):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PANA1APR(.PAD(netName)); 看不懂,就去看下库里带的.v,里面有模拟io的module定义。 ...

谢谢,我摸索后也是这样的,他应该是直接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