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仿问题,大家给看看。

楼主(2021-05-19):
后仿,问题大家给看看是什么原因?

设置vcs,warning

设置vcs,warning

后仿结果

后仿结果

前仿

前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源代码里面设为定值得地方,现在全是z状态。这是什么原因?
...

你看的是网表吧,里面信号被综合过的,有z状态是正常的没事儿。后仿一般就是验异步域,如果没异步域,PT OK,前仿sucess那后仿应该成功的。所以先确定sdf反标成功否,再看有无违例,debug等……
sdf反标成功否可以问度娘
没见过这个warning不太清楚,你是加了+delay_mode_zero/distributed了吗?

网友:
try to use *_neg.v

网友B:
在SDF里找一下,对应报错触发器reg1_reg_10是否有几条SETUPHOLD有负值,改成0。从根本上来讲,这个设计用到了同时带有SN, RN的触发器。 这种通常不会用到。不是不可以用,用的时候要小心,要保障SN, RN不会同时为低。这个应该是SPI slave interface设计,理论上没必要用到的这种复杂的触发器。

网友A:
看波形是没反标上吧,写的sdf是3.0版吗?应该3.0才支持负值反标

网友C:
看看sdf反标的log

网友:
你看看是否可以用2.1版本sdf反标。

网友:
3.0 版本的sdf没有2.1的好用,
我们这里用的verilog库,厂家提供了2.1版和3.0版两种

网友:
以前通过用2.1版本的sdf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是3.0 sdf不支持负数反标,2.1是支持的

网友:
According to the SDF 3.0 specification, negative values in timing check
constructs SETUP, HOLD, and RECOVERY are not allowed.

网友:
最好的vcs gate simulation介绍

Gate-Level Simulation with VCS and best.pdf

vcs gate 最好的描述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的。需要把前两个删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DF里找一下,对应报错触发器reg1_reg_10是否有几条SETUPHOLD有负值,改成0。从根本上来讲,这个设计用到 ...

这个怎么避免使用这个触发器呢,不是软件自己匹配的吗?您给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是没反标上吧,写的sdf是3.0版吗?应该3.0才支持负值反标

是3.0的,我看了一下 PT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sdf反标的log

怎么看sdf的反标log?谢谢了。你们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是3.0 sdf不支持负数反标,2.1是支持的

好的,我只需要在PT里面改成2.1的版本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是3.0 sdf不支持负数反标,2.1是支持的

看他的库.v里是setuphold和recrem,需要3.0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他的库.v里是setuphold和recrem,需要3.0版本的

是的,他的verilog库看着是3.0版本的。我们是两个版本的库都有,所以就比较自由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了这种warning,出现在reset之前,function是正确的,所以就没管……
你的function都不对吧,先看看波形确认其他的反标成功没,可以debug追下function失败原因
也是有可能别的问题导致function失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的。需要把前两个删掉吗?

对的,只要neg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了这种warning,出现在reset之前,function是正确的,所以就没管……
你的function都不对吧, ...

我今天PT(2018)更新一下,发现时序hold 有三个违例,但是16的没有。我试试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今天PT(2018)更新一下,发现时序hold 有三个违例,但是16的没有。我试试是不是这个原因。
...

不是这个原因,时序修好了还是没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了这种warning,出现在reset之前,function是正确的,所以就没管……
你的function都不对吧, ...

怎么看SDF反标成功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看sdf的反标log?谢谢了。你们太厉害了

一般仿真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带有sdf的log文件,看看里面就知道是否反标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看SDF反标成功没有?

如楼上所说看log,也可以看波形,信号延迟和sdf里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仿真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带有sdf的log文件,看看里面就知道是否反标成功!
...

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您说的是不是这个 呀,

后仿文件

后仿文件
在里面是这样的。

log内容1

log内容1

打开里面不像。是我需要加什么opti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所说看log,也可以看波形,信号延迟和sdf里一样不

您说的太高级了,打开只有一个warning了,也不知道为啥。

但是还是没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只要neg那个就可以了

那个我试了,今天只用一个waring了。但是还是不出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太高级了,打开只有一个warning了,也不知道为啥。

我看了一下,源代码里面设为定值得地方,现在全是z状态。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网表吧,里面信号被综合过的,有z状态是正常的没事儿。后仿一般就是验异步域,如果没异步域,PT  ...

没有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网表吧,里面信号被综合过的,有z状态是正常的没事儿。后仿一般就是验异步域,如果没异步域,PT  ...

加上这个,还是没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网表吧,里面信号被综合过的,有z状态是正常的没事儿。后仿一般就是验异步域,如果没异步域,PT  ...

您好,我看log里面写的 Doing SDF annotation ...... Done 意思是反标了吧。

但我按照网上查看反标的时候,发现这些输入输出根本就不能看波形,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log里面写的 Doing SDF annotation ...... Done 意思是反标了吧。

但我按照网上查看反标的时 ...

一开始你不是上传了波形的图吗?内层module的信号没dump?看看你的dump函数限制dump层数了?verdi.tcl里还是tb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log里面写的 Doing SDF annotation ...... Done 意思是反标了吧。

但我按照网上查看反标的时 ...

我加了一句  +sdfverbose   把反标信息显示出来。但是出现许多warning .

有2万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你不是上传了波形的图吗?内层module的信号没dump?看看你的dump函数限制dump层数了?verdi.tcl里 ...

刚接触这个您说的dump是指下降沿吗? verdi.tcl 是我写的一个打开verdi的。您给看看你是否限dump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一句  +sdfverbose   把反标信息显示出来。但是出现许多warning .

warning太多了,也许是SDF文件本身不完整。
$sdf_annotate("./pll_top.sdf", spi_top_tb.u_spi_top.u1_pll_top,,”pll_top_sdf_max.log","maximum");

pll_top.sdf 这个文件确实在启动仿真器的当前路径下吗?如果不是,改成完整路径。
pll_top 这个 instance 确实是在 module spi_top 里例化的吗?例化名字确实是 u1_pll_top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一句  +sdfverbose   把反标信息显示出来。但是出现许多warning .

对,这个就是sdf反标的log哦
你这个你检查一下filist.f吧,看看是不是里面有一些后放在用不到的库吧
dump波形基本的命令应该是这样子吧
$fsdbDumpfile("waveform.fsdb");
$fsdbDumpvars(0, top);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一句  +sdfverbose   把反标信息显示出来。但是出现许多warning .

这个就是sdf反标的log
check一下你的filelist吧,看看是不是有后仿没有使用到的工艺库在里面!
反标是否成功也可以check波形,看看signal 或者clock 是否存在delay。
dump波形的基本命令
$fsdbDumpfile("waveform.fsdb");
$fsdbDumpvars(0, top);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接触这个您说的dump是指下降沿吗? verdi.tcl 是我写的一个打开verdi的。您给看看你是否限dump层数。

...

testbench 里把rst_n初始化成1‘b1试试看。
initial begin
   rst_n = 1'b1;
   #1;
   rst_n = 1'b0;
   spi_start = 1'b0;
   spi_data[39:0] = 40'h0;
   spi_adr[6:0] = 7'h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rning太多了,也许是SDF文件本身不完整。
$sdf_annotate("./pll_top.sdf", spi_top_tb.u_spi_top.u1_pl ...

现在不知道为啥没有那些warning 了。我找了一上午原因也没找到。sdf文件我考到这个路径了,我做的数字模块的顶层是pll_top,u1_pll_top是在测试文件例化的名字。

warning

warning

VSC_options

VSC_options

后仿波形

后仿波形

输出信号一直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为啥没有那些warning 了。我找了一上午原因也没找到。sdf文件我考到这个路径了,我做的数字模 ...

查一下触发器是否都没有初始化,造成输出一直是X。能否找个没有初始化成功的触发器,把该触发器的CK,D,  Q, RN 波形贴出来分析一下。 稍微改动一下 tb,可以帮助初始化触发器。

initial begin    rst_n = 1'b1;
   #1;
   rst_n = 1'b0;
   spi_start = 1'b0;
   spi_data[39:0] = 40'h0;
   spi_adr[6:0] = 7'h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为啥没有那些warning 了。我找了一上午原因也没找到。sdf文件我考到这个路径了,我做的数字模 ...

这个 warning Detect delay value roundoff to 0 意思是有些 delay 数值太小,仿真器自动变成 0 处理。
VCS 应该可以在命令行设置 timescale,查一下手册设一下,设成类似 1ns/1ps。 也可以在 tb 开头直接加上。

`timescale 1ns/1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warning Detect delay value roundoff to 0 意思是有些 delay 数值太小,仿真器自动变成 0 处理。
V ...

我的时间是设置为 `timescale 1ns/1ps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sdf反标的log
check一下你的filelist吧,看看是不是有后仿没有使用到的工艺库在里面!
反标是否 ...

您是说这个吧。

$fsdbDumpvars(0, top); top是顶层模块吗?

网友:
可以看一下WRITE_SDF的选项,按照*。V文件要求,生成带沿的POSEDGE NEGedge 检查路径的SDF。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前端代码写到有问题,导致后仿没有波形,修改了代码就出波形了。

网友(2023-04-27):
引用 楼主:
我的时间是设置为 `timescale 1ns/1ps 。

哥们儿,你这个warnin-[DRTZ]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