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怎么让工具不识别大小写

楼主(2021-05-19):
innovus怎么让工具不识别大小写

网友A:
最好还是要识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要识别的吧

现在跑lvs calibre提取的不区分大小写,会导致版图上面的sh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跑lvs calibre提取的不区分大小写,会导致版图上面的short

你这calibre的问题,为啥推到innouvs上,如果你不是很熟悉calibre的话,建议把lvs问题贴出来,别猜测是innouvs的问题

网友B:
innovus工具是基于tcl的,tcl是区别大小写的,我认为应该没办法做到,你还是遇到问题把问题描述清楚,这种问法估计没人知道你想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novus工具是基于tcl的,tcl是区别大小写的,我认为应该没办法做到,你还是遇到问题把问题描述清楚,这种 ...

这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