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分压刷新电路

楼主(2021-05-19):
最近在做一个电压检测电路,采用电容分压是因为VD25PRE是一个带有纹波的信号,且想要实现低功耗,看一些书籍说电容分压需要初始化和不断刷新,看到讲这个图的论文说此电路也存在一个刷新电路,我觉得是最左边的电阻电路刷新VD ,也有人认为最左边的电阻分压电路和电容分压电路构成了一个全通滤波器,请各位大佬指点到底怎样理解这个电路才是正确的?

网友:
我理解是一个开关电阻串(刷新)加采样保持电路(电容)

楼主:
可以具体问一下,开关电阻串联分压如何去刷新这个VD点吗?  原理怎么去解释呢,刚开始pmos 断开,nmos导通,进入采样阶段后PMOS 导通,nmos 在产生STB_EN后,导通。

楼主:
可以具体问一下,开关电阻分压如何刷新VD点吗?原理是什么呀,电阻分压的vd点,是否要和电容分压的vd 保持一致呢?谢谢回复

网友A(2021-07-30):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问一下,开关电阻分压如何刷新VD点吗?原理是什么呀,电阻分压的vd点,是否要和电容分压的vd 保持 ...

电阻串的开关,每隔一段时间导通一次。导通时电阻分压值会存到电容上。之所以间歇导通就是为了降低平均电流,且补偿一部分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串的开关,每隔一段时间导通一次。导通时电阻分压值会存到电容上。之所以间歇导通就是为了降低平均电 ...

好的,明白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