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cad 启动问题 Invalid license file syntax

楼主(2021-05-19):
skillcad license启动问题license manager:can't initialize : Invalid license file syntax.FLEXnet Licensing error:-2 40027

请问各位大哥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很少用这个软件 没碰到过

楼主:
最后启动license log没有发现异样,但是里面操作面板bus线等功能都貌似用不了,看license状态,貌似是lic文件的feature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