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赛灵思的GTX接口如何发送接收低速信号(100Mbps左右)

楼主(2021-05-19):
因为目前这个通道数据也有高于500M的差分数据,所以还是选择使用GTX而不是selectIO。看了UG476,描述说GTX接口仅支持到500M(最低)速率,请问是否能接入100M速率的数据呢?谢谢

网友A:
缓存 分段发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 分段发就行了吧

发感觉好理解,假如速率是4倍关系,那么我把低速数据信号周期到4倍而发送时钟依然保持高速即可。但是接收怎么弄呢,因为GTX接口是从差分数据里恢复时钟,速度低了PLL根本就锁不住的。

网友(2021-10-03):
引用 楼主:
发感觉好理解,假如速率是4倍关系,那么我把低速数据信号周期到4倍而发送时钟依然保持高速即可。但是接收 ...

数据抽取

网友:
过采样和降采样

楼主(2022-06-28):
用了过采样,并且使用的是RX CDR Lock to Reference这个功能,输出时钟rxoutclk和实际线路Clk有频差,需要对过采样后的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2023-05-19):
在 SDI 视频接口应用中,使用了多种速率 其中 SD 的速率为 27MB/s ,使用过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