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SU-PDK45nm怎么安装

楼主(2021-05-19):
各位大佬,这几天我尝试了网上的各种安装办法,在Redhat上的IC617里安装NCSU-FreePDK,主要是用里面的模拟库,每次可以插入symbol,但是一运行就显示:
ERROR(SFE-23): The instance 'M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
已经尝试了各种办法,比如解压以后直接添加库的路径;也按照官网上source 了里面的cdssetup,还是不行,有没有大神帮帮忙,求求了

网友A:
你没有添加model  在仿真时选择setup-model library 添加你的model文件 scs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添加model  在仿真时选择setup-model library 添加你的model文件 scs后缀

可是我没有在里面发现有这个后缀的文件

网友:
你看看NCSU-FreePDK里面有些啥,截图上来瞧瞧。楼上说的应该是原因,没有添加器件模型

楼主:
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B:
模型文件应该在basekit/models里面,在setup-model library 添加你的models的scs后缀文件

楼主(2021-06-30):
引用 网友B:
模型文件应该在basekit/models里面,在setup-model library 添加你的models的scs后缀文件 ...

我找了,里面没有scs文件

网友B:
里面有一些什么文件?.l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些什么文件?.lib?

只有.include和.inc

网友:
我说的是文档的后缀名,不是文档里面的内容。你说的.include所在的文档是什么后缀的?

网友(2022-03-23):
引用 楼主:
只有.include和.inc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12-07):
问题解决了么没有scs怎么弄的

网友(2023-04-13):
请问你是怎么把这个工艺库导入virtuos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