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和lib中无FILL cell

楼主(2021-05-19):
TS18SL工艺   文档说明和verilog文件中有fill cell,但是lib和db中无fill cell。这个是正常的还是db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filler cell么,如果是,填充的dummy而已,肯定不会有时序的。是做物理设计时候,填空位,解DRC用的。

但是如果你问的是filler cell,正常也不应该有verilog啊,没有function,有也没用啊?说明文档有是合理的,LEF和GDS的VIEW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