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如何工作

楼主(2021-05-19):
两个PMOS , 一个NMOS (gate端为低压4V),VIN为高压 5V到 20V,该电路如何工作

网友A:
典型的低压驱动高压电路。信号A为低压信号,IN和OUT为高压信号,两个PMOS是薄栅氧,所以不能耐高压。二极管是齐纳二极管,电压钳位用的。电阻为了默认把PMOS栅压拉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低压驱动高压电路。信号A为低压信号,IN和OUT为高压信号,两个PMOS是薄栅氧,所以不能耐高压。二极管 ...

如果两个PMOS为高压管,NMOS也为高压管,VIN1〉VIN2时,开关AD闭合或者 BC闭合同时输出的连个电压如何不相互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PMOS为高压管,NMOS也为高压管,VIN1〉VIN2时,开关AD闭合或者 BC闭合同时输出的连个电压如何 ...

大致猜测,这个电路是个多选一电路。按理说不会出现两个不同电压信号同时输出到一个节点上。注意控制信号A、B、C、D的时序,多数情况下不是随机组合,而是固定的。另外,注意各个PMOS的bulk端,电压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猜测,这个电路是个多选一电路。按理说不会出现两个不同电压信号同时输出到一个节点上。注意控制信号 ...

工作时PMOS的栅极应该要被拉低?还是说只要VGS〉VTH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猜测,这个电路是个多选一电路。按理说不会出现两个不同电压信号同时输出到一个节点上。注意控制信号 ...

BULK端接法和电阻接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时PMOS的栅极应该要被拉低?还是说只要VGS〉VTH就行?

不会被拉到GND,那个齐纳二极管是钳位用的,最低电压大约等于VDD-BVze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被拉到GND,那个齐纳二极管是钳位用的,最低电压大约等于VDD-BVzener。
...

哦,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