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MO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5-19):
一个高压PMOS,正常栅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但如果栅极电压高于源极电压,会不会出现反向电流的情况?

网友:
MOS管,咋会呢?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普通MOS,栅极是形成导电沟道的,D/S的压差才是形成电流方向的,所以其实普通MOS的D/S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

我猜测你问的高压单边器件,如果S/D压差是反的,会不会出现反的电流;一般情况下,单边高压器件,S端是承受不住高压的,但硬加的话,应该会看到电流吧,具体要看你的高压结构了,才知道电流怎么流的。你如果问的就是栅极,我就理解不了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