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中loop filter的设计

楼主(2021-05-19):
想请问下设计锁相环中的loop filter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包括相位裕度的计算,应该用什么公式呢?(KVCO已经知道了,CP的电流也有大致的值)通过网络上的计算器计算都是会产生到R3,C3这种,但是感觉一般实际系统两阶就可以实现,这种是怎么做到的呢?

楼主:
顶一顶 有人会吗

网友:
如果你需要的带宽远低于ref的话,可以直接参考拉扎维的射频微电子,里面讲得比较详细。

网友:
一般是把锁相环近似为线性系统,用传输函数进行计算,具体滤波器中电容和电阻的设计参考附件(三页长短,一看便知)。

三页长短,一看便知

网友:
用这个网站吧  gamma填1,T31填0.2,,其余按照你的需要弄
http://leleivre.com/rf_pll_loop_filter_3r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