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PT中的AWP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下吗?

楼主(2021-05-20):
(图片)

网友:
Advanced Waveform Propagation,简单地说,先进工艺的器件特性,导致传统的cell delay计算不准,精确延时计算需要信号的波形,以及计算波形在data path上的传输,可以参考网上相关的资料,目前的STA工具已引入AWP,这个需要的算力比较高,也需要cell lib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