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scan 的bypass逻辑

楼主(2021-05-20):
请问在做scan的时候,对于ram做bypass是否有两种方式?①自行改rtl ②利用工具自动产生
对于①,是将输入端做异或,做到与输出端一样位宽,然后加mux吗?
对于②,想问一下利用tessent做mbist时具体什么命令可以自动加入bypass逻辑呢?

初学者求助!!!谢谢大家~~~

网友(2021-06-23):
查看文档,在DFT specification 中找到 memory interface的配置就看到怎么加option了

网友(2021-09-08):
add_dft_signal memory_bypass_en -source_nodes memory_bypass_en

网友A:
set_defaults_value DftSpecification/MemoryBist/MemoryInterfaceOptions/scan_bypass_logic sync_mux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A:
set_defaults_value DftSpecification/MemoryBist/MemoryInterfaceOptions/scan_bypass_logic sync_mux

请教下
add_dft_singal memory_by_pass_en -source_node SCAN_MODE 可以吗?把这个memory_bypass_en 挂到SCAN_MODE的port上面。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看看电路,我记得memroy_bypass_en和ltest_en有运算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看看电路,我记得memroy_bypass_en和ltest_en有运算关系的

试了一下,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不行的。

追一下电路就知道为什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一下电路就知道为什么不行了。

会让SCAN_MODE_IN变成x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