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比较器电路,想请大佬们看一下

楼主(2021-05-20):
从技术手册中看到的电路,高压比较器。想问一下如果两输入电压差值很大,比如IN+为25V,IN-为5V,那么A点电压约为25.7V,B点电压为5.7V,Q10管正常工作,C点电压约为6.4V,此时Q9管的B  E点压差很大,会不会使得Q9管击穿?

网友A:
不知道。一点看法:这得看你用的工艺里管子的耐压范围吧?工艺手册里是否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点看法:这得看你用的工艺里管子的耐压范围吧?工艺手册里是否有? ...

手册里没找到,不过不是一般VBE的耐压值都比较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