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说 单位增益负反馈有最差的稳定性?

楼主(2021-05-20):
我的理解是:对于一个特定的运放A,环路增益越大(反馈越强),带宽越大,闭环增益越低,相位裕度越差,稳定性越差。

包括平时做运放,都会接成单位缓冲器的形式来仿真稳定性,认为此时稳定性最差。

今天“突发奇想”, 上面的结论应该是由反馈增益F小于1得到的吧?

如果反馈大于1(反馈本身就是个放大器),那环路增益肯定比 单位增益缓冲器的更低,稳定性岂不更差吗?为什么说,单位增益缓冲器有最差的相位裕度?

感觉自己想问题经常想到死胡同,麻烦前辈们敲打敲打我让我醒一醒

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不要只看运放的稳定性,需要看环路的稳定性。 在特定的应用下,找到环路,仿真环路稳定性就可以。

网友A:
那不就震荡了

网友B:
反馈系数最大只能为1,所以平时都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闭环增益越小,相当于波特图中曲线向下平移,增益交点相当于往左移,稳定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震荡了

对呀,那就振荡了。所以为什么说单位增益负反馈相位裕度最差呢?明明还有更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系数最大只能为1,所以平时都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闭环增益越小,相当于波特图中曲线向下平移, ...

你好!请问下反馈系数为什么最大只能为1?反馈回路如果自身也是放大器呢?

另外,闭环增益越小,稳定性越差吧?

网友:
是这样的,一般只考虑无源反馈,加了放大器要按两个级联放大器来考虑反馈。

网友(2021-12-06):
引用 网友B:
反馈系数最大只能为1,所以平时都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闭环增益越小,相当于波特图中曲线向下平移, ...

无源反馈网络反馈系数最大为1,有源的可以大于1

网友C(2023-01-16):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下反馈系数为什么最大只能为1?反馈回路如果自身也是放大器呢?

另外,闭环增益越小,稳定性 ...

我感觉应该打错了,应该是环路增益越小,那个幅频特性曲线下移,GX左移,PM增大,更加稳定

网友D(2024-09-09):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应该打错了,应该是环路增益越小,那个幅频特性曲线下移,GX左移,PM增大,更加稳定
...

对于一个运放而言,稳定性最差的是β=1时,也就是单位增益反馈。当闭环增益大于1时,β小于1,反馈变弱,GBW降低,PM增大,系统越稳定。具体可以看拉扎维P370页的稳定性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系数最大只能为1,所以平时都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闭环增益越小,相当于波特图中曲线向下平移, ...

错误,不要误解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一个运放而言,稳定性最差的是β=1时,也就是单位增益反馈。当闭环增益大于1时,β小于1,反馈变弱,G ...

哥,GBW不会变啊

网友(2025-07-26):
从波特图最直观的理解:stb仿真波特图反应的是环路增益曲线和相位,当反馈变弱(β<1并变小),整体环路增益曲线20lgβH(s)下移,与横轴的交点向左移动(注意要和GBW不变区分!),而相位曲线<βH(s)不变,电路更稳定(可以理解为广义的PM增大)。从根轨迹的角度理解:β增大,极点从实轴-重合-共轭复根,趋于不稳定。

网友(2025-08-28):
beta最大时主极点因为*(1+A0*beta),主极点此时也最大,则phase margin此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最小

网友(2025-11-04):
引用 网友B:
反馈系数最大只能为1,所以平时都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闭环增益越小,相当于波特图中曲线向下平移, ...

单位增益接法的稳定性是最差的,你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