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oreconsultant

楼主(2021-05-20):
请教,用coreconsultant新建个workspace, 然后install coreKit path,create RTL报错:

Error: child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

网友A:
参数还没配好? 各种parameter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还没配好? 各种parameter的选择?

我直接用的default value,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还没配好? 各种parameter的选择?

我没有改任何参数,直接生成rtl,报错

网友A:
应该是要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选的吧?

找到一个问题, 但是我很不解。
linux系统, eda tool,license都完全一样。
在服务器上运行没问题,在虚拟机上就没法运行,请教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