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仿真

楼主(2021-05-20):
请教一个各位大哥,仿真的是用verilog做的理想14bitDAC,ADC也是用veriloga做的,我用spectrum直接对采样的点做fft,结果都完全不对,是我设置错了吗,我的输入信号频率为79.345Hz,采样周期为13,采样频率为100khz,采样点数为16384个,是通过tran-option-output取得点,应该也是满足相干采样定理的,但是结果完全不对,用matlab程序也试过一次,
我的采样点是通过tran-options-output-strobeperiod设置为10u采样的,会有问题吗,具体如下图所示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

楼主:
顶一下,求做过DAC的大哥解答一下

楼主:
别沉啊,求大佬解答

网友A:
我也做da的,加个好友交流交流?

网友B:
你的FFT做的不太对吧。
fin = 13/16384*fs = 79.345703125Hz. 设置ADC输入信号频率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频率四舍五入。
然后你在spectrum工具里,start和stop time要设置对。比如你取167m作为stop time, 那么你的start time就是167m-16384*Ts=3.16m. 注意:你要多仿一会儿,确保至少有16384个周期。然后再点那个s按钮,看看stop frequency是不是算到了fs/2=50k. 如果都对了,再去plot, 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da的,加个好友交流交流?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FT做的不太对吧。
fin = 13/16384*fs = 79.345703125Hz. 设置ADC输入信号频率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频率四 ...

十分感谢大哥的指导,我按照大哥的意思重新设置了一下仿真,但好像结果还是不太对,我把窗函数换成hanning好像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哥的指导,我按照大哥的意思重新设置了一下仿真,但好像结果还是不太对,我把窗函数换成hannin ...

频谱看上去不太对。你可以参考这个文档做FFT。不知道你的VerilogA写的有没有问题,不过这个应该不难debug.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