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的fifo!!

楼主(2021-05-20):
请问下各位大佬,我在使用uvm_tlm_analysis_fifo的时候不用put也可以直接get取数据吗?这数据怎么来的啊?有大佬讲解下吗?

网友A:
uvm_tlm_analysis_fifo和uvm_analysis_imp一样,连接到uvm_analysis_port;uvm_analysis_port将会调用其write function把输入写入fifo,通过get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tlm_analysis_fifo和uvm_analysis_imp一样,连接到uvm_analysis_port;uvm_analysis_port将会调用其wri ...

请问下这个write是uvm_tlm_analysis_fifo中的write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个write是uvm_tlm_analysis_fifo中的write方法吗?

对的; uvm_tlm_analysis_fifo是uvm_tlm_fifo的子类;其中例化了一个uvm_analysis_imp port, 可以连接到uvm_analysis_port上;
uvm_analysis_port.write将会调用所有连到它上面的uvm_analysis_imp port的write function,进而调用uvm_tlm_analysis_fifo.write;
而在uvm_tlm_analysis_fifo.write中调用了try_put function将transaction写进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uvm_tlm_analysis_fifo是uvm_tlm_fifo的子类;其中例化了一个uvm_analysis_imp port, 可以连接到uv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