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 PAD和P/G ring连接问题

楼主(2021-05-20):
我在create_floorplan和create_fp_placement之后使用了如下命令想要将PAD的VDD和VSS与P/G ring连接起来: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check_mv_design -power_nets
#P/G ring
create_rectilinear_rings  -nets  {VDD VSS}  -offset {1 1} -width {0.7 0.7} -layers {M4 M3}
preroute_instances  -ignore_macros -ignore_cover_cells

然后我发现只有VDD被连接了,而VSS没有连上。在整个流程之后,verify_lvs报错VSS的open。

其中PAD的PIN位于M6 M7 M8,route_zrt_eco试了几次没有效果。
我后面要怎么处理呢?求助求助!!

楼主:
补充一下图,这是preroute_instance报的warning,好像是说ring的位置不好所以阻碍了连接。

这是preroute_instance后的连接,能看到只有VDD被连上了,VSS是在PAD中部位置,没有走线。

网友A:
这种我都是手画的,没让工具去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都是手画的,没让工具去接

感谢回复!请问是怎么手画呢?是在ICC还是在virtuoso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是怎么手画呢?是在ICC还是在virtuoso呢?

都可以。virtuoso 里画好导lef文件到icc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是怎么手画呢?是在ICC还是在virtuoso呢?

icc里直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里直接画

直接画的话是调用什么命令吗?还是像Virtuoso一样手动画呢?我刚刚接触后端,这些都还不太懂,请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