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全差分共模(带共模反馈)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1-05-20):
不知道为什么共模部分的差分部分的尾电流要和差模部分差分部分的尾电流一样大,还有就是共模反馈输入端的两个电容是做什么的。

楼主:
求大佬指点呜呜

网友:
这个尾电流并不一定要一样大吧。我猜电流的设置和与电阻并联的电容应该都是为了确保稳定性吧。

网友:
高手技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