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阶sigmadelta调制器 晶体管级仿真SNR问题

楼主(2021-05-21):
各位前辈们,我用cadence仿真中的Spectrum直接对输出的PWM进行FFT求信噪比,这种方法对不对啊。但是测得的SNR信噪比很低,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网友A:
并没有看到noise shaping 我觉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看到noise shaping 我觉得不对

谢谢大佬的回复,我还想请教下,这是我电路的问题还是仿真的问题呢?调制器已经可以得到不同占空比的PWM。